如何轻松选择合适的频率产生器件?

楼主(2022-04-08):
如何轻松选择合适的频率产生器件?

网友:
当根据输出频率选择器件时,必须注意到,宽带和高频能力常被用来交换其他基本特性,包括频率稳定性、输出频谱纯度和开关速度。

网友:
频率产生器件应用广泛,可实现各种功能,包括变频、波形合成、信号调制和时钟信号产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