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内核和架构的是怎么定义的?

楼主(2022-04-08):
怎么感觉ARM这个内核的概念和架构的概念有点难理解啊?ARM7、ARM9、ARM11、Cortex-A8 、Cortex-A9和最新得Cortex-A15是叫做ARM的内核么?V6、v7和最新的V8是叫做ARM的架构么?还是专指指令集的架构?

网友:
    v6,v7,v8是supported instruction set,翻译是支持的指令集,arm7,arm11是cpu core,翻译是cpu核心,risc和x86,mips是CPU Structure,翻译是cpu结构。

v6,v7,v8既可以指指令集的版本,也可以指支持该指令集的set,即支持该指令集的处理器,硬件。
arm7,arm11指cpu的核心部分,由于不同厂商的arm11的处理器同是同样或类似的布局,用架构称呼约定俗成。
    更严格说cpu结构或架构(structure)只有risc,cisc的x86,cell,power,arm,mips等的分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