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放问题

楼主(2022-04-08):
是这样的,48v电池供电,用电源转换模块将48v转换成24v,然后24v接功放,再将48v接电源模块转12v接电脑,这样的情况下电脑的音频输出接到功放,攻防就会有很大的底噪声。但时如果这个时候把手机的声音输出接到功放,功放就不会有底噪。大家肯定认为是电源问题,我们在电源上加了滤波回路,但是效果不明显。有没有大师帮忙分析一下这个是什么原因引起,功放板我测试了,现在电源地和音频地是共地的。* _. _' g' n' v$ }1 B

网友:
    12V地回路与功放地间有很大的噪声,建议单点接地

网友:
    这是共地噪音,电源地和功放地、电脑地存在电位差,解决办法地线要粗,要短

网友:
    共地噪声问题,可以再功放输入端用运放搭一个准差分转换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