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做低噪放ADS仿真和sonnet仿真哪个更准一点?

楼主(2022-04-08):
做低噪放ADS仿真和sonnet仿真哪个更准一点?

网友:
    ADS吧
主要是方便啊

网友:
    ADS挺准的,我做的低噪放用失网测出来的和仿真的结果波形走向都很一致。

网友:
    ADS主要是方便
    参数模型都方便使用Sonnet
    感觉是微带线滤波器比较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