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所有常见电子元件的符号,作用,和怎么判断好坏?

楼主(2022-04-08):
求所有常见电子元件的符号,作用,和怎么判断好坏?

网友:
C电容,主要是滤波、耦合、旁路、退藕、等作用!Q三极管!开关、电流放大、信号放大、功率放大、等作用!R电阻,分压、分流、降压、降流等作用!D二极管,整流,降压等作用!常见的就这些!三极管CE之间电阻应为无穷大!BE.BC应正向导通或反向导通!二极管单向导通!电阻不要出现无穷大电阻

网友:
电容是电子设备中大量使用的电子元件之一,广泛应用于隔直,耦合, 旁路,滤波,调谐回路, 能量转换,控制电路等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