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spice仿真] 请问芯片的HSpice模型可以在ADS中导入吗?

楼主(2022-04-08):
    我现在有一款PCIe交换芯片的Hspice模型,请问可以在ADS软件里调用实现链路的有源仿真吗?

网友:
    https://www.eda365.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51729&highlight=ADS%C8%ED%BC%FE
这是一个基础教程,你参考一下

网友A:
    未加密的可以直接导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未加密的可以直接导入。

    请问有教程吗?或者导入步骤帮忙简单描述一下

网友A:
    你在ADS里面找一下,tool-->HSPICE Compatibility Component-->Wizard就可以导入HSPICE了

楼主(2022-05-17):
引用 网友A:
    你在ADS里面找一下,tool-->HSPICE Compatibility Component-->Wizard就可以导入HSPICE了

    谢谢了,我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