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电传感器的应用问题

楼主(2022-04-08):
    现在测试了这个光电传感器,BP 用的3.7v,电路接上电后,传感器感应到物体,导致三极管导通,使得out2的电位降低到0.1v左右,但实际上只降低到了3.0v左右,求求大神解释一下啊,电路有问题么,还是测试有问题

网友A:
    首先说明,ITR1204SR10A-TR是一款反射光电开关,请尽快不要用AD库里的光耦图标,更不要直接等效为光耦。
    其次:根据规格书,可算出该电路If=(3.7V-1.5V)/470R=4.68mA;
那个根据下图中的Ic(ON)最大值为130uA(重点关注该指标),
    可算出IR_OUT=3.7V-130uA*6.8K=2.816V。
    而且实际还不一定是全反射,因此与实测降低到3.0V左右是接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首先说明,ITR1204SR10A-TR是一款反射光电开关,请尽快不要用AD库里的光耦图标,更不要直接等效为光耦。
    ...

解决措施:
    可以减小R12增大If电流,也可以增大R13。
    但是根据Fig.5的Vce-ICon的曲线图,该器件是没法使得Vce降低到0.1V的(CE饱和降低到1.0V差不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说明,ITR1204SR10A-TR是一款反射光电开关,请尽快不要用AD库里的光耦图标,更不要直接等效为光耦。
    其次:根据规格书,可算出该电路If=(3.7V-1.5V)/470R=4.68mA;
    那个根据下图中的Ic(ON)最大值为130uA(重点关注该指标),
可算出IR_OUT=3.7V-130uA*6.8K=2.816V。
而且实际还不一定是全反射,因此与实测降低到3.0V左右是接近的。

    好的,谢谢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