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Xpedition可以批量添加过孔吗~

楼主(2022-04-08):
求助论坛大佬,请问xpedition可以批量添加过孔吗~谢谢

网友:
可以点着一个一个放

网友A:
    可以用命令,或者smart工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命令,或者smart工具

    你好,大佬,用什么命令

网友(2022-07-13):
    dx=2,3 4 6
2-X轴过孔间距  3-Y轴过孔间距  4-X轴方向过孔数量   6-Y轴方向过孔数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