跪求一个延时电路,

楼主(2022-04-08):
    总体的要求就是让高电平延时几秒输出,低电平没影响。有什么办法么?

网友A:
    几秒可太久了  不能软件计时delay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几秒可太久了  不能软件计时delay嘛

不能噢,就是需要一个电路类型延时,延时的时间没关系,可以用电容调节。

网友B:
    RC和三极管,RC上还能串个二极管

楼主:
引用 网友B:
    RC和三极管,RC上还能串个二极管

这是最简单了把

网友C:
    不考虑成本的话,各厂家均有 max6418之类的芯片。考虑成本,自己比较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考虑成本的话,各厂家均有 max6418之类的芯片。考虑成本,自己比较

    好的,谢谢大佬

网友:
    555电路典型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