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大佬做过铝基板,焊接插件的,怎么操作?

楼主(2022-04-08):
    有没有大佬做过铝基板,焊接插件的,怎么操作?求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我有二種選擇:
    1.再建一個MASK層(挖槽放DIP零件腳和SMD)做鋁基板,最簡單. (重點在於VIA和PIN的孔和PAD沒 ...

    感谢大佬指教,谢谢!

网友:
    设计上与普通FR4一样,说明做铝基板,板厂会对通孔做处理,当然在设计时要考虑通孔间距是否满足铝基板厂的最低要求,可以咨询铝基板厂的最低要求。

网友(点评):
沒經驗不要亂說, DIP型的鋁板, 根本不用打VIA到鋁板. 不會不要來亂拉. 連DIP接腳孔也要特別加大.

网友(点评):
而且鋁板會用CNC挖槽(和PCB鑽孔作業不同).,鋁板大約1mm左右, 主要是幫DIP零件(大約都是電阻)散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