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A1-3自动变成VIA1-2和VIA2-3疑问

楼主(2022-04-09):
各位,指教一下,为什么信号线上打的是VIA1-3的过孔,过段时间打开文件就变成了VIA1-2和VIA2-3 重叠起来了的状况?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這有許多情況, 包括你在拉線時的開始層和結束層, 移動時的層面, 你設定可用的層面盲埋孔.

您好,跟这里勾上有关系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您好,跟这里勾上有关系吗?

不要勾auto tri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