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A电源短路要如何确认分析

楼主(2022-04-09):
  PCBA电源短路要如何确认分析

  与PCBA打交道,最难以预测与解决的,当属电源短路问题。尤其在板子比较复杂,各种电路模块增多的情况下,PCBA的电源短路问题是很难控制的。今天,小编为您搜集到一个PCBA电源短路的分析方法!一起来看看吧!

  发热分析法

  分析法介绍:
  a.一般板子不是连锡短路的话,比如是芯片坏了,或者是电容坏了,一般对GND电阻都不是0Ω,或多或少都会有几欧姆或者零点几欧姆,利用这个特性就可以快速定位了。
  b.使用直流稳压电源,将电源电压调到短路电源的电压(3.3V短路就调到3.3V),设置为限流模式,限制电流可以先设置为500mA,根据实际情况而定。
  c.将PCBA板的电源断开,通入设置好的电源,看看电路板哪里发烫,哪里发烫一般就是哪里短路了。
  d.查看哪里发烫可以用红外热像仪查看。没有红外热像仪的可以直接用手摸,感觉一下也行(注意不要烫伤)。

  注意事项:
  直流源的限制电流设置需要根据实际情况来定,限流设置太小会出现发热不明显,找不到问题,设置太大可能会烧坏PCB上面的铜导线,可以从将电流从小往大慢慢调,知道找到问题所在。

  如果遇到了PCBA电源短路导致无法使用的情况,大家可以尝试一下小编说的分析方法,或许会很有效果哦!

网友:
除了发热分析法,还有别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