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关于common choke的作用

楼主(2022-04-09):
共模电感在很多的高速链路中应用,共模电感的性能对整个链路的SI影响多大?

网友(点评):
低頻也用,主要是減少某一組大電流時,其他組電壓變動太大.

网友:
    可以很大,也可以忽略,量化要看应用在什么链路上

网友A:
    通常情况下,选择所需滤波的频段,共模阻抗越大越好,因此我们在选择共模电感时需要看器件资料,主要根据阻抗频率曲线选择。另外选择时注意考虑差模阻抗对信号的影响,主要关注差模阻抗,特别注意高速端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常情况下,选择所需滤波的频段,共模阻抗越大越好,因此我们在选择共模电感时需要看器件资料,主要根据 ...

不同厂家的差异性也很大,在损耗的曲线上,不同型号的损耗不一样,那么多高速信号来说,影响应该还是要注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