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legro SI 信号的延时规则怎么设计 等长匹配

楼主(2022-04-09):
大家好,
我们在计算等长匹配的时候,pin delay,via长度,线长,
传输线在top, bom 和内层同样的线长,传输延时是不同的,一般内层比表层传输慢。

allegro 怎么能计算出内层传输的延时。

比如,线A,B
A 在top 走了100mil, 内层 走了100mil。
B在top走了50mil,内层走了150mil。

表面看都是一样的等长*(物理长度一样),但是内层走的慢呀。实际B慢些,这样就不等长了。

软件怎么帮忙处理这个问题。

谢谢!

网友A:
    可以以时间来做等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以时间来做等长

    时间设置就复杂了,长度是比较简便的方法。

网友:
    1.表,内层分别等长,或者fanout直接打孔,内层去绕
    2.普通FR4,6mil约等于1ps,大致估算
    一般信号延时没那么严格。高速差分NP对内的等长做好更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