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入门,如何使这个简单的电路一直处于放大状态啊

楼主(2022-04-09):
    bp这边是3.7v的直流电,一上电后三极管导通,然后uce的电压一下子就拉到0.1v了,这个时候电路是不是就不会放大了啊。

网友(点评):
這是用小電流,驅動LED, 防止LED回流至信號, 干擾信號. 接Q1的C腳才是輸出所以接LED,但卻是反相.(BP+通常是接電源).

网友A:
    你这电路3904只用做开关管,一般只考虑导通或截止两种状态,导通时处于饱和状态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电路3904只用做开关管,一般只考虑导通或截止两种状态,导通时处于饱和状态就好了。

但是我想让它用作放大,那是不是只需要在发射极加一个电阻呢?

网友:
    电路设计还是规范点好,不规范的电路,一言难尽啊

网友:
    三极管的工作状态---放大、饱和、截止
要了解三极管的放大是什么,在什么区间段工作才属于放大,你实际上是否需要放大

网友B:
    Ib*放大倍数小于Ic时候就是放大状态,话说你这个只需要考虑截止和饱和就可以了,放大状态反而会增加功耗

楼主:
引用 网友B:
    Ib*放大倍数小于Ic时候就是放大状态,话说你这个只需要考虑截止和饱和就可以了,放大状态反而会增加功耗

那个二极管是个红外发射管,这个三极管会增加红外发射管波长的范围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个二极管是个红外发射管,这个三极管会增加红外发射管波长的范围么?

    这个需要查看红外发射管的Datasheet看看红外发射管的波长是否与流过器件本身的电流有关,如果有关那你可以设计一个恒流电路控制波长,如果没有建议还是不要把三级管设计在放大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电路3904只用做开关管,一般只考虑导通或截止两种状态,导通时处于饱和状态就好了。

    我懂了,谢谢(*°?°)=3

网友: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电路3904只用做开关管,一般只考虑导通或截止两种状态,导通时处于饱和状态就好了。

但是我想让它用作放大,那是不是只需要在发射极加一个电阻呢?

具体需求是什么? 如果只是放大,调节基极的电流让三极管工作在放大区间就好了

网友:
    简单的电路,简单的问题,其实也许很不简单,多学习就会有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