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copy

楼主(2022-04-09):
有没有和zcopy相关的函数?由于刚接触不久,想要实现的一些功能,找不到函数去做。我想通过zcopy相关的函数,去写一个自动生成package keepout 和route keep out层

网友(点评):
重點是這個拉........axlPolyExpand – expands or contracts polygon.

网友(点评):
能放大縮小.....其他的我不會.

网友A:
    貌似没有,copy的话,直接获取元素的数据,直接重新画一遍就行了。

    比如zcopy shape
    1、获取其外形轨迹path。函数 axlDB2Path
    2、分清楚是静态的,还是动态的。shp->shapeBoundary  或者  shp->shapeIsBoundary,动态的需要获取其boundary
    3、获取所在层layer 、网络名netName(如果需要)
    4、根据path绘制shape,函数axlDBCreateShape(path t layer netName)

    以上说的是zcopy的实现!

    如果需要重新调整大小。需要
    1、db转成polygon,或者path转成polygon。 函数 axlPolyFromDB
    2、polygon扩大或者缩小。函数 axlPolyExpand
    3、根据polygon绘制shape。axlDBCreateShape

楼主:
引用 网友A:
    貌似没有,copy的话,直接获取元素的数据,直接重新画一遍就行了。

    比如zcopy shap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