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了小工具,应该是挖洞的打加载上不能用,报错,哪位大佬帮忙看下

楼主(2022-04-10):
    发现了小工具,应该是挖洞的打加载上不能用,报错,哪位大佬帮忙看下

网友(点评):
不是挖洞, 是有可能是避銅, 就是挖銅.........

楼主:
    我还以为大佬来了呢⊙▽⊙

网友A:
    下载太贵了。应该分花不完的人才会去下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下载太贵了。应该分花不完的人才会去下载吧

    不好意思,如下源码,请求大佬查看
    axlCmdRegister("clear_RF" `clear_RF)
    axlSetAlias( "~R" "clear_RF")

    defun( clear_RF ()
        clear_RF_form()
        axlSetFindFilter(?enabled `("NOALL" "CLINES" "pins" "vias" )        ?onButtons `("CLINES"))
        axlClearSelSet()

        cline_list=nil
        while( axlSelect()
            ls=axlGetSelSet()
            a=car(ls)
            if( a->objType=="path" then
                a=nthelem(2 parseString(a->layer "/"))
            else
                a=nthelem(2 parseString(car(a->startEnd) "/"))
            )
            if( a=="TOP" then
                layer=nthelem(2 layer_list)
                axlFormListSelect(fs "layer_name" layer)
            else
                if( a=="BOTTOM" then
                    layer=nthelem(length(layer_list)-1 layer_list)
                    axlFormListSelect(fs "layer_name" layer)
                )
            )
        )
        axlFinishEnterFun()
    )

    defun( clear_RF_form ()
       clear_RF_file="./clesr_RF_file.form"
       p=outfile(clear_RF_file "w")
        if( car(axlDBGetDesignUnits())=="mils" then
            s="mil"
        else
            s="mm"
        )
        if(p != nil then
            fprintf(p "FILE_TYPE=FORM_DEFN VERSION=2\n")
            fprintf(p "FORM\n")
            fprintf(p "FIXED\n")
            fprintf(p "ORT 40 60\n")
            fprintf(p "HEADER \"fanout BBvia\"\n")
            fprintf(p "TILE\n")
            fprintf(p "\n")

            fprintf(p "TEXT \"clear layer\"\n")
            fprintf(p "TLOC 1 1\n")
            fprintf(p "ENDTEXT\n")
            fprintf(p "\n")

            fprintf(p "FIELD layer_name\n")
            fprintf(p "FLOC 9 1\n")
            fprintf(p "LIST \" 12 5\n")
            fprintf(p "ENDFIELD\n")
            fprintf(p "\n")

                fprintf(p "GROUP \"clear space\"\n")
            fprintf(p "GLOC 1 11\n")
            fprintf(p "GSIZE 20 7\n")
            fprintf(p "ENDGROUP\n")
            fprintf(p "\n")
            fprintf(p "FIELD xws\n")
            fprintf(p "FLOC 2 13\n")
            fprintf(p "CHECKLIST \"1\"\n")
            fprintf(p "ENDFIELD\n")
            fprintf(p "\n")
            fprintf(p "FIELD width\n")
            fprintf(p "FLOC 2 15\n")
            fprintf(p "CHECKLIST \"1\"\n")
            fprintf(p "ENDFIELD\n")
            fprintf(p "\n")

            fprintf(p "FIELD xw\n")
            fprintf(p "FLOC 5 13\n")
            fprintf(p "REALFILLIN 6 3\n")
            fprintf(p "ENDFIELD\n")
            fprintf(p "\n")

            fprintf(p "FIELD um\n")
            fprintf(p "FLOC 5 15\n")
            fprintf(p "REALFILLIN 6 6\n")
            fprintf(p "ENDFIELD\n")
            fprintf(p "\n")

            fprintf(p "TEXT \"W\"\n")
            fprintf(p "TLOC 13 13\n")
            fprintf(p "ENDTEXT\n")
            fprintf(p "\n")

            fprintf(p "TEXT \"%s\"\n" s)
            fprintf(p "TLOC 13 15\n")
            fprintf(p "ENDTEXT\n")
            fprintf(p "\n")

            fprintf(p "FIELD add_s\n")
            fprintf(p "FLOC 1 19\n")
            fprintf(p "MENUBUTTON \"add keepout\" 15 3\n")
            fprintf(p "ENDFIELD\n")
            fprintf(p "\n")

            fprintf(p "FIELD add_L\n")
            fprintf(p "FLOC 1 22\n")
            fprintf(p "MENUBUTTON \"add line keepout\" 15 3\n")
            fprintf(p "ENDFIELD\n")
            fprintf(p "\n")

            fprintf(p "ENDTILE\n")
            fprintf(p "ENDFORM\n")
        else
            printf("ERROR,can't create form file!")
    )
        close(p)
        ;axlFormCreate('fs clear_RF_file '("msgLines" 0) 'do_clear_RF nil nil )
        axlMiniStatusLoad( 'fs clear_RF_file  'do_clear_RF t )

       a=axlLayerGet("ETCH/TOP")
        s=""
        layer_list=nil
        while( s!=nil
            s=a->name
            layer_list=append1(layer_list s)
            s=a->nextLayer
            if( s!=nil then
                nextlayer=strcat("ETCH" "/" s)
               a=axlLayerGet(nextlayer)
            )
        )

        layer=nthelem(2 layer_list)
        axlFormListDeleteAll(fs "layer_name")
        axlFormSetField(fs "layer_name" layer_list)
        axlFormListSelect(fs "layer_name" layer)
        axlFormSetField(fs "xws" t)
        if( boundp('xs)==nil then
            xs="2.0"
            xum="0.6"
        )
        axlFormSetField(fs "xw" xs)
        axlFormSetField(fs "um" xum)
        axlFormDisplay(fs)
       if(isFile( clear_RF_file) then
            deleteFile(clear_RF_file)
        )
    )
    defun( do_clear_RF (fs)
        case( fs->curField
        ("layer_name"
            layer=fs->curValue
        )
        ("xw"
            xs=fs->curValue
        )
        ("um"
            xum=fs->curValue
        )
        ("add_s"
            if( ls!=nil then
                foreach(a ls
                    polydbid = axlPolyFromDB(a, ?layer car(a->startEnd) ?padType 'REGULAR)
                    if( axlFormGetField( fs "xws")=="1" then
                        i=1
                        while( nthelem(i ls)->objType!="path" && i<length(ls)
                            i=i+1
                        )
                        b=nthelem(i ls)
                        if( b->objType=="path" then
                            if( b->isSameWidth==t then
                                s=car(b->segments)->width*atof(xs)
                            else
                                s=0
                                foreach(c b->segments
                                    if( c->width>s then s=c->width)
                                )
                                s=s*atof(xs)
                            )
                        else
                            s=atof(xum)
                            axlFormSetField(fs "width" t)
                        )

                    else
                        s=atof(xum)
                    )
                    exp_poly = (axlPolyExpand polydbid s 'ACU_ARC)
                    axlDBCreateShape(car(exp_poly) t strcat("ROUTE KEEPOUT/" layer))
                    sprintf(xum "%f" s)
                    axlFormSetField(fs "um" xum)
                )
            )
        )
        ("add_L"
            if( length(ls)==2 then
                if( car(ls)->objType="pin" && cadr(ls)->objType=="pin" then
                    s=atof(xum)
                    polydbid = axlPolyFromDB(car(ls), ?layer car(car(ls)->startEnd) ?padType 'REGULAR)
                    exp_poly = (axlPolyExpand polydbid s 'NONE)
                    a=car(exp_poly)->bBox
                    w1=abs(caar(a)-caadr(a))/2
                    h1=abs(cadar(a)-cadadr(a))/2

                    polydbid = axlPolyFromDB(cadr(ls), ?layer car(cadr(ls)->startEnd) ?padType 'REGULAR)
                    exp_poly = (axlPolyExpand polydbid s 'NONE)
                    a=car(exp_poly)->bBox
                    w2=abs(caar(a)-caadr(a))/2
                    h2=abs(cadar(a)-cadadr(a))/2

                    s=atof(xum)
                    a=car(ls)->xy
                    b=cadr(ls)->xy
                    if( abs(car(a)-car(b))>abs(cadr(a)-cadr(b)) then
                        path = axlPathStart( list(car(a):cadr(a)-h1 car(a):cadr(a)+h1 car(b):cadr(b)+h2 car(b):cadr(b)-h2 car(a):cadr(a)-h1 ))
                    else
                        path = axlPathStart( list(car(a)-w1:cadr(a) car(a)+w1:cadr(a) car(b)+w2:cadr(b) car(b)-w2:cadr(b) car(a)-w1:cadr(a)))
                    )
                    axlDBCreateShape(path t strcat("ROUTE KEEPOUT/" layer))
                else
                    print("Select two pins.")
                )
            else
                print("Select two pins.")
            )
        )
        )

    )

网友A:
    把加载错误的打印放上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加载错误的打印放上来吧。

    报如下错误:
    Failed to open form ./clesr_RF_file.form.
    *Error* eval: unbound variable - fs
    ERROR

网友A:
    fprintf(p "; PORT 40 60\n")

    把这一行的封号去掉

楼主:
引用 网友A:
    fprintf(p "; PORT 40 60\n")

    把这一行的封号去掉

    额,源码中没有这个分号,是在这个帖子上贴码后出现的小表情,不是这的问题,应该是拷下来后转成的分号

网友A:
    fprintf(p "LIST \" 12 5\n") 改成
    fprintf(p "LIST \"\" 12 5\n")

    fprintf(p "CHECKLIST \"1\"\n") 改成
    fprintf(p "CHECKLIST \" \" \"1\"\n")
    这个有两处。

楼主:
引用 网友A:
    fprintf(p "LIST \" 12 5\n") 改成
    fprintf(p "LIST \"\" 12 5\n")

    fprintf(p "CHECKLIST \"1\"\n") 改成
    fprintf(p "CHECKLIST \" \" \"1\"\n")
    这个有两处。

    可以了,非常感谢!^O^

网友B:
    不错,我用了,特来致谢,不过add line keepout 那个好像没啥屁用啊,我把界面删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错,我用了,特来致谢,不过add line keepout 那个好像没啥屁用啊,我把界面删掉了

    那个可以两个PIN合并挖空,不过是取得pin中心为边缘,还需要挖两边的pin,然后合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