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双面板和单面板的区别

楼主(2022-04-11):
      1、pcb单面板

cb单面板是pcb行业最基础的电路板,单面板顾名思义就是导线在一面,插件零件在另一面。pcb单面板早期在各行业应用比较广泛,但由于pcb单面板对布线要求高,每条线都必须有单独的路径,不能交叉;对于布线多的pcb板,稳定性不够,性能也有缺失,开始逐渐往双面板发展。因此,pcb单面板的使用率和产率也在逐步下降;目前,pcb单面板在电源板方面应用比较多。

  2、pcb双面板

  pcb双面板就是在板材上双面布线的板。双面板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带有导孔,把两面的导线连接成电路。双面板的布线可以相互交错,是与单面板最大的区别;双面板更适合用于复杂的电路,使用范围也更广。单双面板的成本差别不大,没有特殊要求的话,各行业都会优先选择双面板;毕竟双面板的性能、稳定性都比单面板更好。

  3、pcb多层板

cb多层板简单来说就是用更多的单双板通过绝缘材料和定位系统交替,再把线路互连,形成多层电路板,例如,用一块双面板作内层、两块单面板作内层,通过技术形成四层板,多层板的设计更灵活,电气性能也更稳定可靠。现在各行业应用最多多层板的还是四、六层板,消费电子行业用更高层级的pcb板比较多。虽然多层板在性能、稳定性、噪声等方面都比双面板更有优势,但更多企业和工程师在出于成本考虑,还是会优先选择双面板。

  单面板特点:

  单面板就是在最基本的PCB上,零件集中在其中一面,导线则集中在另一面上。因为导线只出现在其中一面,所以我们就称这种PCB叫做单面板(Single-sided)。因为单面板在设计线路上有许多严格的限制(因为只有一面,布线间不能交叉而必须绕独自的路径),所以只有早期的电路才使用这类的板子;

  单面板的布线图以网路印刷(ScreenPrinting)为主,亦即在铜表面印上阻剂,经蚀刻后再以防焊阻印上记号,最后再以冲孔加工方式完成零件导孔及外形。此外,部份少量多样生产的产品,则采用感光阻剂形成图样的照相法。

  双面板和多层板的区别

  从工序上来讲,双面板与多层板的区别:

  1. 双面板的压板材料只有P片和Cu箔;多层板的压板材料既有P片和最外层的两个Cu箔,还有P片之间的内层板。

  2. 多层板的生产多了内层板的生产制造。内层板的制造与外层板大体相似。

  双面板诞生

  双面板(Double-SidedBoards)的两面都有布线。不过要用上两面的导线,必须要在两面间有适当的电路连接才行。这种电路间的「桥梁」叫做导孔(via)。导孔是在PCB上,充满或涂上金属的小洞,它可以与两面的导线相连接。因为双面板的面积比单面板大了一倍,而且因为布线可以互相交错(可以绕到另一面),它更适合用在比单面板更复杂的电路上。

  严格意义上来说双面板是电路板中很重要的一种PCB板,他的用途是很大的,看一板PCB板是不是双面板也很简单,相信朋友们对单面板的认识是完全可以把握的了,双面板就是单面板的延伸,意思是单面板的线路不够用从而转到反面的,双面板还有重要的特征就是有导通孔。简单点说就是双面走线,正反两面都有线路!一句慨括就是:双面走线的板就是双面板!有的朋友就要问了比如一块板双面走线,但是只有一面有电子零件,这样的板到底是双面板还是单面板呢?答案是明显的,这样的板就是双面板,只是在双面板的板材上装上了零件而已。

网友:
    基本上现在大多都用双面板,单面板都是在原理图器件不多的情况下用

网友:
    双面板的性能比单面板好

网友:
    总体来说双面板布线比单面板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