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能建立一个自定义的子程序

楼主(2022-04-11):
    请教高手怎么建立一个能自定义的子程序,帮忙指点下0 z6 j/ B2 Q3 s5 ?  o

网友:
    只要插入一个子程序,再在主程序里调用就可以了

网友:
    局部变量可以直接引入触摸屏中,作控制变量么

网友:
    局部变量就是在自己块内使用,在别的块中无法使用,跟c语言挺像的。你是不是想建立个多次调用的子程序,像模拟量转换成实际值的那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