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lm324积分电路仿真出来是三角波,焊出来成了方波?

楼主(2022-04-11):
为什么lm324积分电路仿真出来是三角波,焊出来成了方波?

网友:
在方波后面接一个运放组成的积分电路即可。

网友:
电容加大点

网友:
lm324积分电路仿真出来是三角波,如果有改变,适当调整电阻电容的容量参数就可以纠正。

网友:
1. 电容焊接不牢;
2. 电容失效(容量极度不足甚至开路);
3. 输入电阻阻值错误(阻值相对太小或者已被短路)。

网友:
反馈电容上并联一个几百K的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