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判断二极管是正向导通还是反向截止?

楼主(2022-04-11):
    如何判断二极管是正向导通还是反向截止?

网友:
    1、判断二极管的阴阳极,断开二极管两端
2、求阴阳极电位
    3、若阳极电位高于阴极电位,则二极管导通,等效电路为短路; 若阳极电位低于阴极电位,则二极管截止,等效电路为开路。
4、按单向导电性等效电路(短路或开路)代入原断开位置,求U0 a)VP=-15V,VN=-12V,VP-VN=-3V<0,阴极高于阳极电位,二极管开路,U0=-12V b)VP1=-15V,VN1=-12V,VP1-VN1=-3V<0,阴极高于阳极电位,VD1二极管开路 VP2=0V,VN2=-12V,VP2-VN2=12V>0,阳极高于阴极电位,VD2二极管短路 U0=0V

网友:
    判断二极管导通还是截止: 首先分析二极管开路时,管子两端的电位差,从而判断二极管两端加的是正向电压还是反向电压。若是反向电压,则说明二极管处于截止状态;若是正向电压,但正向电压小于二极管的死区电压,则说明二极管仍然处于截止状态;只有当正向电压大于死区电压时,二极管才能导通。

网友:
    出现两个以上二极管承受大小不等的正向电压,则应判定承受正向电压较大者优先导通,其两端电压为正向导通电压,然后再用上述方法判断其它二极管的工作状态。 判断稳压管的工作状态: (1)首先分析二极管开路时,管子两端的电位差,从而判断二极管两端所加的是正向电压还是反向电压。若是反向电压,则当反向电压大于管子的稳定电压时,稳压管处于反向电击穿状态。否则,稳压管处于截止状态;若是正向电压,但当正向电压大于其的死区电压时,二极管处于正向导通状态。
    (2)在用上述方法判断的过程中,若出现两个以上稳压管承受大小不等的电压时,则应判定承受正向电压较大者优先导通,或者在同样的反向电压作用下,稳定电压较小者优先导通,然后再用上述方法判断其它二极管的工作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