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ansys和solidworks哪个有限元分析好?

楼主(2022-04-11):
ansys和solidworks哪个有限元分析好?

网友:
ansys比较好吧

网友:
    ansys精度高些,功能多些。
    如果你用solidworks画图,又对分析要求不高,可以先用这个软件来分析,毕竟速度快些。ansys毕竟是另外一个软件了,集成度没有他高。最后可以用ansys来验证

网友:
    ANSYS
    因为专业,所以放心。

网友:
    当然是ANSY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