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告诉CC3200TCP、UDP最大传输速度是多少 ,怎么设置会是使它提高传送速度?

楼主(2022-04-11):
求大神告诉CC3200TCP、UDP最大传输速度是多少 ,怎么设置会是使它提高传送速度?

网友:
我用cc3200作为AP传输大量数据,修改例程用CC3200在UDP下发数据保证不丢包测得最大速率只有6Mbps,TCP下只有3Mbps。

网友:
在实测的过程中,WIFI的吞吐量测试受环境的影响比较大。

网友:
建议在测试之前先看下周围环境哪几个信道上数据量比较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