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因素会影响FPC板材的厚度?

楼主(2022-04-11):
什么因素会影响FPC板材的厚度?

网友:
信号层的数目

网友:
电源板的数量和厚度。

网友:
优质打孔和电镀所需的孔径和厚度的纵横比。

网友:
自动插入需要的元器件引脚长度和使用的连接类型等数据都会影响这种板材的厚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