器件选择的优先级是考虑了哪些因素呢?

楼主(2022-04-11):
器件选择的优先级是考虑了哪些因素呢?

网友:
慎选生命周期处于衰落的器件,禁止选用停产的器件。

网友:
功率器件优先选用RjA热阻小,Tj结温更大的封装型号。

网友:
处理器选型,在性能满足的情况下,尽量选择功耗更小的器件。

网友:
所选元器件抗静电能力至少达到250V。

网友:
使用的材料要求满足抗静电、阻燃、防锈蚀、抗氧化以及安规等要求。

网友:
尽量不要选择裸Die的器件,容易开裂。不要选择玻璃封装的器件。大封装的陶瓷电容不要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