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WM控制MOS管一般用多高频率?

楼主(2022-04-11):
PWM控制MOS管一般用多高频率?

网友:
MOS管的应用,达到100KHz也不怕,就怕你用单管IGBT,普通的只是25KHz左右,目前市场上仅英飞凌和富士量产了高频的系列,可以达到40-50KHz。

网友:
开关电源一般是常见在40KHZ

网友:
    OS管的应用,达到100KHz也不怕,就怕你用单管IGBT,普通的只是25KHz左右,目前市场上仅英飞凌和富士量产了高频的系列,可以达到40-50KHz。4 S: 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