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ARM中表示一个字节怎么表示?

楼主(2022-04-11):
ARM中表示一个字节怎么表示?

网友:
嵌入式中一般使用无符号类型的单个字节:unsigned char
有时候也会用到字符型(或是有符号类型):char

使用时为了方便,我们会重新定义改类型: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这样就可以用U8去定义一个字节了。

而int类型和long类型在不同的架构中就会有所不同。
你可以在所使用的平台调用 sizeof()进行测试。

在ARM平台上 sizeof(unsigned char) 会等于1,即使用一个字节。
如果你想知道int\unsigned int\long\long long\等在ARM平台上占用的字节数,可以使用sizeof()进行测试。

网友:
    在所有的架构上,表示一个字节的方法都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