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m350栅格有什么用?

楼主(2022-04-11):
cam350栅格有什么用?

网友:
cam350栅格结构是最简单最直接的空间数据结构,是指将地球表面划分为大小均匀紧密相邻的网格阵列,每个网格作为一个象元或象素由行、列定义,并包含一个代码表示该象素的属性类型或量值,或仅仅包括指向其属性记录的指针。因此,栅格结构是以规则的阵列来表示空间地物或现象分布的数据组织,组织中的每个数据表示地物或现象的非几何属性特征。

网友:
以前图纸手绘时可以依据栅格来画线、做图,按S是依照栅格跳动,现在也没什么用了,我用的时候都是把栅格关掉的。

网友:
栅格是用来准确定位的,很有用处的。它能大大加快你的工作速度,不会用的人当它是草,会用的人,当它是宝。就是这个道理。

网友:
可以设置网格间距,精准定位

网友:
    可以找到自己的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