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用二极管时主要考虑哪些参数?

楼主(2022-04-11):
    选用二极管时主要考虑哪些参数?

网友:
    电流、电压、频率

网友:
    二极管的类型很多!用途广泛且要求的特性和参数都不同!

整流用:  最大正向电流,最小反向电流,反向击穿电压,正向压降.
阻断用:  最大正向电流,最小反向电流,(此项包括限流)
    检波用:  最高频率,工作电压,工作电流.
稳压用:  反击穿电压(雪崩电压,既稳压值)最大雪崩电流!(最大电流)
保护用:  最高击穿电压,反应时间.
数字用:  最高频率,工作电压,工作电流.最小反向电流,正向压降.

网友:
    选用二极管必须了解以下几个主要参数:
    1、最大整流电流IF:二极管长期连续工作时,允许通过的最大正向平均电流值,其值与PN结面积及外部散热条件等有关。因为电流通过管子时会使管芯发热,温度上升,温度超过容许限度(硅管为141左右,锗管为90左右)时,就会使管芯过热而损坏。
2、最高反向工作电压Udrm:加在二极管两端的反向电压高到一定值时,会将管子击穿,失去单向导电能力。为了保证使用安全,规定了最高反向工作电压值。例如,IN4001二极管反向耐压为50V,IN4007反向耐压为1000V。
3、反向电流Idrm:反向电流是指二极管在常温(25℃)和最高反向电压作用下,流过二极管的反向电流。反向电流越小,管子的单方向导电性能越好。值得注意的是反向电流与温度有着密切的关系,大约温度每升高10℃,反向电流增大一倍。
4、动态电阻Rd:二极管特性曲线静态工作点Q附近电压的变化与相应电流的变化量之比。
    5、最高工作频率Fm:Fm是二极管工作的上限频率。因二极管与PN结一样,其结电容由势垒电容组成。所以Fm的值主要取决于PN结结电容的大小。若是超过此值。则单向导电性将受影响。
6、电压温度系数αuz:温度每升高一摄氏度时的稳定电压的相对变化量。uz为6v左右的稳压二极管的温度稳定性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