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RD图文件如何用Cadence 16.3打开啊?

楼主(2022-04-11):
BRD图文件如何用cadence 16.3打开啊?

网友:
    点开始--程序---Allegro SPB 16.3----PCB Editor
    选择Allegro PCB Design 610或者620、630之类的
    再点FILE ---OPEN ------选择你要打开的BRD文件打开就可以了。

网友:
    降版本,有选项的

网友:
    论坛里面是不是很多机器人?

特征就是
标题和内容都只有一句话;
账户昵称是无含义的英文加数字,或者全英文;
    等级都不低,都是四级到五级。
问的问题都很奇怪,不可能是正常人能问出来的问题。
贡献和威望都很高。

网友:
    可以使用低版本的

网友:
    当然是双击打开

网友:
    低版本或者是当前版本双击打开就行,高版本要么用高版本的allegro打开,或者用高版本的软件进行降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