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元器件主要有配电电器和控制电器两大类

楼主(2022-04-11):
1、配电电器通过采用桥式电路的多重化技术,多电平技术或PWM技术进行处理,以消除较低次的谐波,并使较高的谐波限制在一定范围内。

2、生产机械中所用的控制电器多属低压电器,它是指电压在500 V 以下、用来接通或断开电路,以及用来控制、调节和保护用电设备的电器。

网友:
相对的说10千伏与220伏比前者是高压后者是低低压,相对市电220伏与安全电压(50伏以下的交流电或者70伏以下的直流电)当然220伏是高压后者是低压。如果你问的是安全电压的低压元器件的话,那么,我可以说,只要是220伏有的,低压24伏也有,不管是继电器,接触器,指示灯,开关,断路器,二极管,场效应管,单结晶体管,单向可控硅,双向可控硅,电阻,电容,电感,电动机,等等,有些是相对的,比如电视机,PLC,电脑,电磁炉等等,它虽然用的是220伏电压,可当到机器里边,全是把高电压转换成低电压后供给电器内部的三极管,二极管,电电阻,电容,电感,集成线器,微处理器使用的,你说他是低压还是高压电器呢,事物全是一分为二的,是相对的,只看你怎么理解还是相对什么 而言。

网友:
断路器,接触器,热继电器,熔断器,刀融开关,隔离开关,负荷开关,等等

网友:
继电器,变频器、指示灯、PLC、各种开关(按钮、近程、负荷等)这些应该都算是吧 有好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