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ltium Designer遇到问题,出现大量的×符号,求指教

楼主(2022-04-11):
我在使用altium Designer画线路时,线路会出现大量的×符号,这些符号把图层的颜色都覆盖了,怎么去掉这些符号呢?如图

网友:
说明你画的这些线不符合你预定的规则,修改一下规格就好了

网友:
可以用快捷键P+T画线,应该不会出现你说的问题。

网友:
    下次截图截全!报错内容你自己可以看到的。
看着像线宽DRC报错:规则-找到width-最大线宽改大,布线单位用mil;或许你是P+L这个没有电气属性,没网络也会报错,P+T电气连接,有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