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ui主界面调用的子界面如何嵌入到主界面中

楼主(2022-04-11):
我做了个gui主界面和5个gui子界面,想通过主界面按钮分别调用子界面,希望调用的子界面显示在主界面上是主界面的一部分,而不是单独的一个子界面,求哪位知道的帮帮忙,指导一下怎么实现,万分感谢!!

网友:
如果主界面有空白,就在空白处建立相应的组件,如果要覆盖原来组件对象,就要先删除原来的对象,再从新从子gui的callback里建立相应的对象,希望对你有用

网友:
同样问题啊,提示???Error while evaluation unicontrol Callback ,单独一个子界面运行是正常的。

网友:
也碰到了相同的问题,有没有将多个界面在一个窗口显示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