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这种SMA的线缆有没有接地?

楼主(2022-04-11):
    各位,这种SMA的线缆有没有接地?
    是不是有一层屏蔽层包裹着呢

网友:
    这种线缆接地取决于你与板卡连接的一端接没接地,同轴电缆线,有屏蔽层的

网友:
    同轴电缆线,有屏蔽层

网友:
    同轴电缆线有一个屏蔽层,可以用来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