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 17.4软件问题

楼主(2022-04-11):
    新电脑WIN11安装的17.4保存的文件,WIN7系统安装的17.4打不开,提示以下问题

Unable to open design. Design was saved under a newerrelease and n_compatibility.log for new features used in this database.contains features not compatible with this version of software. Reviewdesig。

    显示是不同版本,这个只能降版本解决么?

网友A:
    应该是需要降低版本

网友B:
    也有可能是Allegro补丁不够高,或者启动时选择的组件功能太弱了。

网友:
    更新下最新的补丁试试

网友C:
    17.4  打完补丁 的PCB 有3个版本。 你高版本另存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需要降低版本

    是的,降低到17.2就行了,不知道17.4因为补丁的不同分几个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也有可能是Allegro补丁不够高,或者启动时选择的组件功能太弱了。

谢版主回答,是补丁不同导致保存的文件版本不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C:
17.4  打完补丁 的PCB 有3个版本。 你高版本另存一下

    嗯嗯,解决了,最近在用PADS,cadence17.4不同的补丁存的版本也不一样,才了解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