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正确给FPGA的输入时钟和输出时钟分配引脚?

楼主(2022-04-11):
    如何正确给FPGA的输入时钟和输出时钟分配引脚?

网友:
    由于时钟信号的特殊性,所以在FPGA板子上,只有一些专门为时钟输入而用的管脚,这样才能保证输入时钟的质量

网友:
    时钟过来后,假设外源时钟是直接从晶体过来,那么PLL也是在设计时有可能需要的,所以从专用始终管脚到内部PLL,这就很自然的联系在一起了

网友:
    1. 只能进入后加上BUFG,但是精准度大打折扣。
    2. XILINX不推荐如此使用,但是如果能满足时序要求,使用也没有什么问题。
不需要放在特定的管脚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