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判断三极管是硅管还是锗管?

楼主(2022-04-11):
如何判断三极管是硅管还是锗管?

网友:
用万用表测量:硅管反向电阻大,锗管反向电阻相对小。

网友:
用JT仪器测量:硅管正向电压为0.7V,锗管正向电压为0.3V。

网友:
    区分三极管是硅管还是锗管的两种方法:
1.让该管工作在放大状态,测Vbe电压(基极与发射极的电压),如果电压Vbe=0.3V则是锗管,如果Vbe=0.7V则是硅管。
2.看型号上标明的是硅管还是锗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