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线走的有没有什么问题?给点建议

楼主(2022-04-11):
这线走的有没有什么问题?给点建议

网友(点评):
是不錯, 但拉的太鈄了, 底下出PIN有些少了淚滴補強.

网友:
    有点点丑,何不换成弧度的

网友(点评):
這叫zigzag走線,又叫之字走線, 是為了高速線針對編織效應所做的對應.

网友:
    看不懂,但是感觉很丑

网友A:
    难道这就是所谓的天外飞仙画的非主流风格板?

网友B:
    严格来说,相位等长的位置不合适,尤其是靠下边的这4对,从Pin出来的地方原本并没有造成不等长,目前在此处补偿的话,反而造成了相位不等长,容易引起共模干扰,应该到右上角处去补偿

网友:
    涨知识了,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严格来说,相位等长的位置不合适,尤其是靠下边的这4对,从Pin出来的地方原本并没有造成不等长,目前在此处 ...

楼主估计看懂了,路过的菜鸟没太看懂,可以直接上图不

网友:
    同意版主的建议,等长做在不匹配的地方。说走的丑的是没做过服务器,走10度线防止玻纤效应。

网友:
    来大神说说

网友:
引用 网友A:
    难道这就是所谓的天外飞仙画的非主流风格板?

    这是10°线,让信号更好,一般只有一些特别重要的线才会走

网友:
    3w2s不要太密集,打几个隔远点打比较好,当然最好是在孔和出线的地方调出等长

网友:
    10度防止玻纤效应。等长补偿是哪里短补哪里,这里没有做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