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matlab GUI 可以做一个转盘演示吗

楼主(2022-04-11):
类似抽奖那种转盘的演示,转动抽奖,然后旁边输出选中的结果那种,可以实现么

网友A:
GUI有点烦,直接Pie得了
clear;clc
x=ones(1,6);
explode=[1 zeros(1,length(x)-1)]';
str={'苹果','桃子','石榴','菠萝','葡萄','西瓜'};
k=ceil(rand*100);%旋转次数
for n=1:k
    explode=circshift(explode,-1);%突出选择(控制旋转)
    pie(x,explode,str)%展板
    pause(0.01+n/1000)%控制速度
end

网友:
引用 网友A:
GUI有点烦,直接Pie得了
clear;clc
x=ones(1,6);

哇哇哇哇,大神好强

网友:
末尾添加
disp(['中奖结果:    ' str{explode==1}])

网友:
可以考虑再开个后门,控制中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