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板子画小了怎么办?

楼主(2022-04-11):
新手画板子,选得有点小了,现在放不下了,布不了线了。求教现在怎样换板子?

网友:
直接在keepoutlayer层重新画出一个大一点的就可以了,重新布局,重新布线,或者把线粗设置小一点,看看自动布线可以帮你链接过去吗?不行就放两个焊盘,板子做出来,连接一根线就可以了,再不行就画个多层板,不过这个做出来可要一点大洋了!

网友:
画到两块板子上,然后用导线连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