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分之一波长传输线应用举例

楼主(2022-04-11):
四分之一波长传输线应用举例
EDA365原创     作者:何平华老师

碎片三分钟,收获一丢丢。
上图表示从离负载l=λ/4远的地方,看等效输入阻抗Zin。
传输线方程中的β = 2π/λ,如果l=λ/4,则tanβl=tan(π/2)是无穷大,根据学过的极限概念,分子中的ZL和分母中的Z0可忽略不计:
得到λ/4阻抗变换器公式:
如果将ZL= Z0代入到传输线方程,则:
Zin= Z0。
上式与βl无关,说明如果负载阻抗与传输线阻抗相等,ZL= Z0,则从离负载任意远处看到的等效输入阻抗始终等于负载阻抗Z0。这是完美的匹配状态。

再考虑两种特殊情况:
首先,如果终端开路,ZL = ∞,则Zin= 0。如下图所示:
物理意义是:如果从距终端l=λ/4远的地方看负载开路,等效阻抗Zin为零。

其次,如果终端短路,ZL = 0,则Zin= ∞。如下图所示:
物理意义是:如果从距终端l=λ/4远的地方看短路传输线,等效阻抗Zin为无穷大,
这种做法应用于放大器的BiasTee供电、射频信号线的防雷、防静电等,常等效于高阻电感接地或交流接地。

放大器BiasTee
λ/4波长线与主信号线的走向构成偏置T形节,称为BiasTee电路,如下图所示的蓝色线:
MOS功放管栅极和漏极的匹配大铜皮,各接了一根λ/4高阻终端线,到滤波电容,滤波电容接地,等效于这根λ/4高阻线终端交流接地,本质上等效于电感。从匹配铜皮看这两根λ/4波长线,理论上阻抗为无穷大,实际上阻抗也是很高的,比其高阻线本身的特征阻抗要高得多。
下图是一个接近式毫米波雷达传感器的PCB图,这个鬼画符模样的简单PCB图中,数了一下,至少有211/4波长传输线(已经用红线标记出部分1/4波长传输线),构成了做为偏置的BiasTee,还有威尔金森功分器、分支线耦合器、叉指电容、带通滤波器等等,如下图所示:
(原图来自于网上)

防静电雷电
从射频同轴连接器进入PCB,首先并联了一段λ/4的终端接地短路线,如下图高亮的长花线所示,将连接器的静电泄放到地。再经过C59进入到有源电路,进一步阻挡了静电。
λ/4传输线不止能做阻抗变换器,还可以用于各种耦合谐振器中,如下文所述。

无源器件中的阻抗变换
耦合器的耦合段长度通常都是1/4波长,以获得最大的耦合效率,例如平行双线耦合器、叉指电容等等。
环形线耦合器总长度有3λ/2,其中有三段是λ/4
分支线耦合器由四段λ/4构成。
功分器中的λ/4波长线都是阻抗变换器,等功分器将100欧变换为50欧

无源器件中的滤波谐振器
封闭的谐 振器是滤波器。微带线离地平面比较近,所以微带线谐振器能构成滤波器。下图滤波器的谐振器长度是λ/4每段谐振器都构成耦合段的长度λ/4

天线振子与Balun结构
基站天线偶极子4个臂的底座是接地的,每个臂的长度为λ/4振子的高度(离反射板的高度)λ/4、平衡馈电的Balun长度也是λ/4
上面原图来自于网上,右图可以看成是左图的等效电路图。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λ/4波长传输线线无处不在!

出品|EDA365
作者|何平华老师

注:本文为EDA365电子论坛原创文章,未经允许,不得转载

网友:
    射频学起来难吗?

网友(2022-08-11):
    小白前来觐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