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画安装孔,用铜柱安装,安装孔画多大?

楼主(2022-04-11):
一般画安装孔,用铜柱安装,安装孔画多大?

网友:
得称知道铜柱的尺寸

网友:
直径吗???还是半径

网友:
一般情况下是通孔3.0mm。

网友:
    M3呗开个3.1mm的孔

网友:
    我查了是3.0或者3.5。

网友:
    3.2直径,1.6半径。

网友:
    常用铜柱有两种规格 M3 M4 M3的螺钉是3mm建议用3.1~3.2的孔  M4的螺钉是4mm 建议用4.1~4.2的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