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管导致损坏的原因一般是哪几项?

楼主(2022-04-11):
MOS管导致损坏的原因一般是哪几项?我只知道电流大和管子本身质量的情况下会烧毁,还有什么呢?

网友:
1, 栅极过电压是烧管最常见的原因!
2,主板设计时该MOS管的电流余量不够大,在大电流情况下容易烧毁
3,与主板上高温元件(比如大电流的电感线圈)设际上靠得太近,管子本身的热量散发不出去,逐渐积累的高温使管子不稳定导致烧毁
4,供电质量差(比如使用低劣的电源),电流不稳
5,频繁的开机关机,瞬间大电流频繁冲击
6、偶见管子本身制造质量问题

网友:
mos管对电压很敏感,一定不能过压;
内阻过大,温度过高也能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