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制检具失效模式是什么

楼主(2022-04-11):
自制检具失效模式是什么

网友:
量具的校准周期一般根据使用频率及设备的精度

网友:
使用频率高的周期要缩短,1个月,3个月,6个月,一般的校对周期是1年

网友:
不用来测量的,只做检点,一般一年
还有就是若量具的可靠性差,那周期就要再缩短
自制检具失效,就是这个功能失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