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流桥在参数方面的选型要注意事项?

楼主(2022-04-11):
    整流桥在参数方面的选型要注意事项?

网友:
    按照现在电源行业:
    比例1:3的配比,也就是说整流桥电流选型应当大于实际工作电流的三倍。
    例如设计一款小功率充电器,工作电流为300毫安大小的电路,那么选型整流 桥的电流则可以选择ASMEI半导体的DB107整流桥。倘若实际工作电流超过500 毫安,那么需要用DB207整流桥。与电路 工作电压不相同。

网友:
    整流桥其实就是由四个整流二极管芯片构成的桥式电 路,二极管芯片反向时受大功率电容放电与电路电压叠加产生的高压冲击,一 旦超过整流桥的承受范围,就会引发炸机的情况发生。设计电路时一定需要计 算到电路的叠加电压总和,已便于选择反向耐压更高的整流桥产品

网友:
    例如设计一款小功率充电器,工作电流为300毫安大小的电路,那么选型整流 桥的电流则可以选择ASMEI半导体的DB107整流桥。倘若实际工作电流超过500 毫安,那么需要用DB207整流桥。与电路 工作电压不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