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讨论] ansys当中能进行进行运动仿真分析吗?该如何进行?

楼主(2022-04-11):
    ansys当中能进行进行运动仿真分析吗?该如何进行?$ y* B4 u' K/ ?

网友:
    你可以使用ANSYS中lsdna这个模块来做,这个主要是针对动态分析的。

网友:
    流体仿真是可以的,比较麻烦,看说明

网友:
    本来想做一个场路仿真的案例的。。。maxwell与simplorer接口尝试了很久,加负载转矩好像不成功。ansys里面做动态又不方便,真是麻烦。虽然可以一个时刻一个时刻的计算,但是速度效应如何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