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CAM350里面打开文件后怎么根据自己的需要修改线宽?

楼主(2022-04-11):
请问CAM350里面打开文件后怎么根据自己的需要修改线宽?

网友:
简单,按下Q键,点一下你需要修改的线条,查看它的属性。

网友:
首先打开D码表,新建一个D码(大小就是你想更改的大小!)然后只打开你需要修改的那一层线路,用命令选中修改,OK!

网友:
CAM里面是以D码的方式来显示图形的,只需要更改D码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