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 怎样修改 PCB 尺寸

楼主(2022-04-11):
pads 怎样修改 PCB 尺寸

网友:
PADS 修改 PCB 尺寸步骤:

取消各项选择,在空白处按右键,点选Select Board Outline;

点选要修改的外框线或拐角;

按右键,点Move、Split等命令修改PCB尺寸。

PADS简介:

PADSLayout(PowerPCB)提供了与其他PCB设计软件、CAM加工软件、机械设计软件的接口(如下图所示),方便了不同设计环境下的数据转换和传递工作。

网友(点评):
說的比我好.

网友:
我一般用2d线作外框,自行在pads上修改,除非是较复杂的形状,只有用cad里面转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