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v7 Processor rev 2 (v7)是什么阿?

楼主(2022-04-11):
显示处理器是ARMv7 Processor rev 2 (v7) 频率才681.57HZ.
MT15I不是snapdragon 8255么 不是1024HZ么?

网友:
 arm v7是指令集,cortex-a8构架的都用arm v7指令集,懂了吧,这是嵌入式系统开发的基础知识,ARM系列目前最新最先进的指令集,对应的就是ARM Cortex-A8/A9系列(A9应该算是改进型ARM V7指令集),前一代的ARM11处理器用的是ARM V6指令集。高通的QSD8X50系列处理器里应该也包含一个ARM7核心,只不过该核心是负责电源控制的。
  目前采用ARM V7指令集的处理器除了高通QSD8X50系列以外,常见的还有:三星的S5PC100(IP 3GS使用)、S5PC110(魅族M9使用)、S5PC111(三星I9000使用)、三星给apple代工的apple A4(IP4使用),德州仪器(TI)的OMAP34X0系列(里程碑和palm pre用的OMAP3430,ME511用的OMAP3410)、OMAP36X0系列(Droid 2和Droid X用的OMAP3630),德州仪器的OMAP4xx0系列是多核心的ARM Cortex-A9架构,高通除了QSD8X50系列之外,新款MSM7230(HTC Desire Z和华为U8800使用)、MSM8255(Desire HD使用)、QSD8X50A(目前没有已经上市的产品使用)都是改进版ARM V7指令集。还有其他很多厂商的产品(NXP、意法半导体等),在此不一一列举。
  另外,高通采用ARM V7指令集的处理器和TI、三星等厂商的区别比较大,我猜测高通可能是买了ARM V7指令集的授权或者ARM Cortex-A8架构的授权后进行了比较多的开发和改进。比如说同时代的三星S5PC100以及TI OMAP3430,正常工作频率都只有600MHz左右,高通的QSD8X50却是1GHz。

  为了降低功耗,CPU的频率是会一直变的,最低的时候可能只有100MHZ,只有在你玩游戏或者软件测试的时候才能看到最高频率。

ortex-A8处理器配置了先进的超标量体系结构管线,能够同时执行多条指令,并且提供超过2.0 DMIPS/MHz。处理器集成了一个可调尺寸的二级高速缓冲存储器,能够同高速的16K或者32K一级高速缓冲存储器一起工作,从而达到最快的读取速度和最大的吞吐量。Cortex-A8处理器使用了先进的分支预测技术,并且具有专用的NEON整型和浮点型管线进行媒体和信号处理。在使用小于4平方毫米的硅片及低功耗的65纳米工艺的情况下,Cortex-A8处理器的运行速度将高于600MHz(不包括NEON,追踪技术和二级高速缓冲存储器)。在高性能的90纳米和65纳米工艺下,Cortex-A8处理器运行速度最高可达到1GHz,从而满足高性能消费产品设计的需要。

网友:
是处理器构架。德仪,高通几家的手机CPU一般都是基于ARM的,V7代表版本。681.57应该是节能时的频率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