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ads如何提高布线速度?

楼主(2022-04-11):
pads如何提高布线速度?. [. F5 q, ]6 z/ Z" x

网友:
可以使用pads的绘图助手设置快捷键哈,然后就是可以在router中布线,这样可能会快一点哈

网友:
pads自动布线器一般不能满足设计者的要求,都是手动布线的,把默认的焊盘属性里第二和第三项改为零是指贴片的焊盘

网友:
在layout中布局元件,设定规则,然后在router中布线。简单的板在router中可以自动布线!